pc与hHMImodbus通讯

楼主(2012-06-20):
大家好,有问题想请教大家。

我正在做的是 PC上存储的数据通过自己编写的modbus通讯程序上传给HMI,因为自己是做IT的,没接触过组态软件,我有几个困惑的地方想请教大家。

1.我自己编写的程序里,modbus法搜发送的请求帧里的寄存器地址是怎么写,是写HMI的内部寄存器的地址还是写组态软件设置的地址?

2.我写的通讯程序和ADP软件是怎么关联起来的?

网友A:
   MODBUS 协议有本身的MODBUS 地址对照表的。你是想把触摸屏做从站,PC机通过MODBUS 协议读取数据是吗? 这样的话,还要看这个触摸屏支持不支持从站协议了。

楼主:
嗯,我是PC做主站,触摸屏做从站,HITECH的屏支持从站协议。

我在触摸屏的软件里看到了你说的那个MODBUS 地址对照表,我在的写程序里就把PC里的数据通过MODBUS传给这些地址。可我的领导说这样不对,让我再考虑。我没头绪了啊。

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ODBUS 协议有本身的MODBUS 地址对照表的。你是想把触摸屏做从站,PC机通过MODBUS 协议读取数据是吗? 这样的话,还要看这个触摸屏支持不支持从站协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