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PMood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6-20):
小弟最近在做台达的20PMOOD的点胶机实验,用的是步进电机,最近终于能动起来了。可是却遇到了两个问题迟迟不能解决,望各位高手能帮帮忙,1:写入G1的指令的时候它不会照我给的脉冲走几圈,而是一直走不停,直到我走到我设定的限位停止才停。2:OX运动子程序总是可以运行,时而不可以运行,实在蛋疼。各位大大帮帮小弟吧。。。小弟实在是能力有限。

     好吧,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还是靠自己好点。

网友A:
怎么解决的可以写来分享一下

网友B(2016-03-25):
朋友,你是怎么接线的,我的是00M,线接不上了,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你是怎么接线的,我的是00M,线接不上了,求助

太久没用了,早忘了,一般都是一样的 Y0接脉冲输出  Y1接方向信号   然后根据步进驱动的说明 接好这两根线就可以了,还需看一下PLC是源型输出还是漏型输出

再不行去台达官网下载应用手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