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梯形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2-06-20):
小弟刚开始PLC控制工作。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这样的。

PLC是松下FP0R-C16T,用F171进行梯形控制。确认电机驱动器都正常,在线监控PLC,控制参数正常,Y0输出灯亮,就是电机不转。

各位前辈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么?求解

网友A:
看看电机控制方式,是CW/CCW还是PULS+SIGN,还有松下PLC参数里面有很多设置挺繁琐!

我也是新手,期望有更好的答案!

网友B:
YO灯亮只能说明plc有输出啦,你说的问题应该在信号线路的接发上,没有构成回路。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YO灯亮只能说明plc有输出啦,你说的问题应该在信号线路的接发上,没有构成回路。 内容的回复:

黄工说的是,我也怀疑是这上的问题,但是不知道具体出在哪。

步进电机驱动器控制信号需要5V,我是用FP0-A21的D/A转换输出这个5v的。A21的OUT端有3个脚。v、i、com,输出电压应该是用v跟com。v我知道接到驱动器pul+,dir+。但是com要接到什么地方呢?

楼主:
对:螃一一蟹关于看看电机控制方式,是CW/CCW还是PULS+SIGN,还有松下PLC参数里面有很多设置挺繁琐! 我也是新手,期望有更好的答案!内容的回复:

方式是puls+sign 参数设置也都对,程序是软件里向导直接生成的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机控制方式,是CW/CCW还是PULS+SIGN,还有松下PLC参数里面有很多设置挺繁琐! 我也是新手,期望有更好的答案!

网友B:
步进电机驱动器控制信号需要5V,我是用FP0-A21的D/A转换输出这个5v的。A21的OUT端有3个脚。v、i、com,输出电压应该是用v跟com。v我知道接到驱动器pul+,dir+。但是com要接到什么地方呢?

网友B:
能贴出程序看看吗?。。。。。。。。。。。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能贴出程序看看吗?。。。。。。。。。。。 内容的回复:

程序就是用软件向导里自动生成的,F171梯形控制。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D(2012-09-29):
Y0有灯亮就是PLC 有输出了,外面线路有没有接对,形成回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外面接线错误造成PLC点坏掉,更换PLC再试

网友E(2013-01-07):
不需要用DA模块来输出5V吧,输出电流有限。看步进电机手册推荐接线方式,一般串联1-2k的电阻即可。

网友F:
使能信号是不是被加载了,

网友G:
说的太简单了,不太容易理解

网友H:
你确认 你驱动接线没错  PLC脉冲输出接线也没错么

网友I(2013-02-19):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驱动器控制信号需要5V,我是用FP0-A21的D/A转换输出这个5v的。A21的OUT端有3个脚。v、i、com,输出电压应该是用v跟com。v我知道接到驱动器pul+,dir+。但是com要接到什么地方呢?说实话,看得云里雾里的,你用F171指令,又用了,A21,能贴出程序看看吗?

这样还能工作?步进控制信号是5V的,你只要在输出Y上串一个2K的电阻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