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传感器异常

楼主(2012-06-20):
测量常温,温度传感器直接输出高达20mA,移动位置后正常,再移动回去又变400度了,以为是干扰的问题,换了屏蔽线还是不行,换屏蔽线以后移动都不行了,温度传感器是0-450度的,输出4-20mA,传送距离只有5米左右,附近的设备有一台小变频器,和几只风机,一共有8只传感器,只有3只一直不正常,交换后不正常的正常了,原来位置的还是不正常,是什么问题?请教高手!该怎么处理?

网友A:
1、有8只传感器,3只不正常,5只正常。

2、“交换”你是把传感器做交换还是传感器带线一起交换?

3、你的温度传感器是什么类型的?

网友B:
用万用表检测传感器接线端子处的温度检测件的信号是否正常,有无干扰信号,而楼主通过把变送器更换到别的地方后正常证明其是好的,不知更换的屏蔽线是否单端接地,接地是否良好。

网友C:
要不要用隔离变送器?

网友D:
温度传感器的一次元件是热电阻还是热电偶,首先检查一下一次元件是否有问题,如果无问题在检查一下转换部分,进而确定是哪一部分有问题,把有问题的换掉就可以了,不要只检查传感器的输出,这样只能确定整个传感器是否有问题,要分段检查,以确定有问题的元件,也便于分析,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