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相异步电机+变频器无极调速的问题。。。

楼主(2012-06-20):
请问各位前辈,三相异步电机+变频器无极调速时,调节到个别频率时,齿轮粘合噪音大(同步带有时候也有),这个是什么原因,怎么处理。。。

能否通过变频删除这个频率呢?

请各路大侠指点下。。。不胜感激!

网友A:
个别频率是高频率还是低的频率?负载大吗,稳定吗?齿轮是直接拖动还是变速齿轮?

不知道的你变频器是哪个厂家的,不过一般变频器都可以设置“不工作在某个频率”,还有你为什么要删除“这个”频率呢,把这个频率改下不就好了?

网友B:
有可能是产生共振了吧

楼主:
对:EastW关于个别频率是高频率还是低的频率?负载大吗,稳定吗?齿轮是直接拖动还是变速齿轮?不知道的你变频器是哪个厂家的,不过一般变频器都可以设置“不工作在某个频率”,还有你为什么要删除“这个”频率呢,把这个频率改下不就好了?内容的回复:

电机6P 5.5KW,变频5.5KW,

经同步带——圆柱直齿轮粘合。。。

可以设置跳过频率吗,那么对无极调节的话会不会有影响呢?

频率怎么更改呢?

网友C:
对无极调节没有影响,跳频就是要设定一下所要跳过频率的上限和下限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对无极调节没有影响,跳频就是要设定一下所要跳过频率的上限和下限就可以了

对!

具体怎么设置你需要查看手册,每款变频器附带的手册都有详细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