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过,我也找过的程序一个程序。

楼主(2012-06-20):
这个程序说的是一个输入点的开关状态延时一段时间然后在一个输出点完完本本的复现。

我就把它扩展成,原来的时间变成时基脉冲,功能块可以带参数重复调用。

重复调用也只是调用同一个子程序,不会像编程软件生成的那样调用一次就多一个子程序。

程序在1N上试过。基本看得见效果。调用30次,33毫秒。我还在完善程序。

网友A:
你也太狠了, 下载需要 6MP  ,  大家没你那么多积分 。。。。。。。。

楼主:
现买现用。要用的人出得起的。这个程序当年我被人叫价3000元啊。就这么一个输入点一个输出点的程序三千元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买现用。要用的人出得起的。这个程序当年我被人叫价3000元啊。就这么一个输入点一个输出点的程序三千元啊。

赞同!

我记得我以前也发过类似程序。

网友C:
太狠了吧                太贵

楼主:
用来学习的程序不收费。用来用的程序当然要多少尊重一下意思一下。

一般来说用不上的就不会用得上,用得上的不会舍不得那点。

不要介意。

网友D:
MP怎么得到呢?我很好奇,很想知道程序是什么样的?能让芳季老师当年肯花3000买这个程序

楼主:
我没有卖这个程序。只是当年我没有时间做。但是又可能要用,找人报了价。当前这个程序是我自己做的。

网友E(2013-10-27):
引用 楼主:
我没有卖这个程序。只是当年我没有时间做。但是又可能要用...

下次可以找我。虽然,我不知道你上面程序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但是关于扫描,计时的程序,绝对不是问题。有空的时候,可以免费!

网友E:
而且看你写的程序应该还是有点问题的。三菱plc的中断输入最快的是X0,X1要10微妙。普通输入是10毫秒,这些时间,你有没有计算进去。而且,扫描周期没有控制好的话,时间就会出问题了。增加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和减少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就会造成时间的不正确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而且看你写的程序应该还是有点问题的。三菱plc的中断输...

楼主:
这样的工作一定不是要求高速响应的,如果是属于高速响应范畴,就变成是运动控制了。

楼上上,你意下如何?

这个纯粹用于喷漆,加热高温对象的检测,无法直接检测等等的间接检测方法。

网友G:
買不起喔~~~~~~~~~

楼主(2013-12-25):
6MP的一个程序。说买不起是假的。要是对你有用的话别说6块钱,就算100块钱也马上充值去下载啦。

我这个程序是可以植入的,就像U盘一样即插即用。不像其他人的程序,看完了之后,放在自己的程序上格格不入,修改哪里都不好搞。

才6块钱啊,不是600块不是60块啊。就一天上下班的路费油费鞋底消耗费轮胎磨损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是关于扫描,计时的程序,绝对不是问题。有空的时候,可以免费!...

 兄弟。别这样吧。6块钱的生意你也要帮我抢,别把我们的脑汁看得这么贱吧。

好吧。好吧。抢就抢,明刀明枪的抢,来,先上程序,来……

网友H:
6积分的,我也太黑了

网友I(2014-04-07):
谢谢分享,我要学习,我是菜鸟

网友J:
谢谢分享,我是菜liao

网友K(2015-04-25):
创建一个队列,每个周期把当前周期的状态存到队列中,从队列的另一端取出数据,队列可以使用D区也可M区,前提是延时一段时间的时间不能太长,不然就超出内存了,楼主做的更好了,相当于把队列中紧挨的相同的数据做了计时,可以不计时只计数即可,假定一个plc周期为20ms,延时时间为5s,则至少需要250个M区或250/8个D,数据出队列就用移位指令

网友:
呵呵,上面的只是按plc扫描的周期处理当前输入点的状态,可能与实际的有差别,但PLC就是这样工作的,最多就是告诉中断才有可能尽可能的复现原信号的状态

网友L(2015-07-22):
我就把它扩展成,原来的时间变成时基脉冲,功能块可以带参数重复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