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求高手指点个小程序!

楼主(2012-06-20):
PLC输出一次Y10,就相当于加工了一个工件。想做个程序,能在触摸屏显示一分钟加工工件数量!求高手帮个忙,先谢谢!

网友A:
用Y0的上升沿执行INC指令,得到的结果就是加工数量

网友B:
显示一分钟加工工件数量?

     先做一个1分钟的定时器,在1分钟内对 Y10 有上升沿就行加计数指令,当1分钟的定时器到后将这个工件计数器总数清“0”,后重新开始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示一分钟加工工件数量?     先做一个1分钟的定时器,在1分钟内对 Y10 有上升沿就行加计数指令,当1分钟的定时器到后将这个工件计数器总数清“0”,后重新开始计数

二楼的做法是可以,但是如果这个显示的速度,不是需要1分钟之后才能显示吗?而且如果这个一分钟计时内速度出现变化,也体现不来啊!

网友D:
楼主说的是1分钟加工工件的平均数量吧!

楼主:
就是根据Y10输出的时间间隔,得出一个结果,显示一分钟能加工多少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