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怎么与三菱FX1N通讯

楼主(2012-06-20):
请问各位老师,我刚学组态王,现有一台FX1NS PLC在组态王6.53中找不到三菱FX1NS的PLC,我不知怎么通信。

网友A:
不是可以找到对应的PLC么?

网友B:
选择FX2-通讯口,新建一个com口连接,设置好后,双击你新建的COM口,出来串口通讯参数,三菱的编程电缆连接是数9600,偶校验,据位改7,停止位1,通讯方式:RS422

我的是6.51里面看的,不知道6.53是否一样

网友C:
第1步:IO设备里选择如下图片所示的设备:

网友C:
第2步:PLC地址默认为0即可,如下图所示:

网友C:
第3步:所选串口做如下设置:

网友C:
第4步:PLC编程软件里通信参数默认即可,不需要做改动!然后用编程电缆把PLC和电脑连接起来即可!
觉得好请给分,请设置最佳回复!谢谢!

楼主:
按EBN战略军团的设置,就是读不出来D162的数。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棋影关于第4步:PLC编程软件里通信参数默认即可,不需要做改动!然后用编程电缆把PLC和电脑连接起来即可!觉得好请给分,请设置最佳回复!谢谢! 内容的回复:

以是这样设置就是读不出来D162的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EBN战略军团-棋影关于第4步:PLC编程软件里通信参数默认即可,不需要做改动!然后用编程电缆把PLC和电脑连接起来即可!觉得好请给分,请设置最佳回复!谢谢! 内容的回复:以是这样设置就是读不出来D162的数

那算我倒霉!你就全当我是个骗子好了!哈哈!回答已经够详细、仔细了!
我想到你差的很
没想到的是这么差!

网友D:
可以看一下视频教程吧!很详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对:网友C关于第4步:PLC编程软件里通信参数默认即可,不需要做改动!然后用编程电缆把PLC和电脑连接起来即可!觉得好请给分,请设置最佳回复!谢谢! 内容的回复:以是这样设置就是读不出来D162的数 那算我倒霉!你就全当我是个骗子好了!哈哈!回答已经够详细、仔细了!我想到你差的很没想到的是这么差!

我知到我很差,可是不差就不问了。FX2N 的同样的设置,就要可以读到D162的数。1N的就不能,请再详细点好吗?

楼主:
对:PLC教程网关于可以看一下视频教程吧!很详细的·· 内容的回复:

能给个地址吗。可以看一下。

网友F:
军团人才众多。选 上FX2 或者 FX系列 都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军团人才众多。选 上FX2 或者 FX系列 都可以。

楼主:
谢谢以上大哥,问题以解决。任务以完成。没办法,只有把PLC换FX2N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