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无法删除文件,无法读源文件或磁盘"错误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2-06-20):
“无法删除文件,无法读源文件或磁盘”主要是由于windows的非法文件名造成的.你要删除的东西一般是一个含有”.”或”:”的文件或文件夹,大小一般是零.

    删除方法:
    开始-运行-cmd 打开命令行格式 输入 “cd 你要删文件的路径”. (如 “cd c:\”)

    然后执行命令”dir /a /x” dir是显示文件命令,/a是显示包括隐藏文件的所有文件,/x是显示8字节的文件名(1个汉字是2个字节).
    (如我要删文件夹 “argh.”,通过上面的命令,我得到文件夹 “argh.”的8字节的文件夹名是”argh~1″ ,执行”rd /s argh~1″就可以删除这个空文件夹)
    如果你是一个文件那使用del命令,记得要加扩展名,例如”del argh~1.txt”,如果这是一个隐藏文件请使用命令”del argh~1.txt /ah”,/ah参数可以删除隐藏文件

    自从Windows XP操作系统推出后,人们在热情的使用Win XP的时候却很少注意到Win XP附带的DOS操作环境,实际上在Win XP中已经增强了部分DOS命令的功能,所谓“老树开新花”,

   下面让我们一道来感受Win XP下DOS的功能变化。

  命令:Dir,列文件、目录
  增加参数:/-C
  参数说明:DIR列文件、目录时显示的文件大小,其数值以千为单位进行分隔,使用此参数即“DIR/-C”将取消显示中的分隔符,以满足部分人的视觉习惯。

  增加参数:/Q
  参数说明:Windows是多用户操作系统,使用此参数即“DIR /Q”列文件、目录时,将显示出文件、目录的用户属性。
  增加参数:/T:C、/T:A、/T:W
  参数说明:使用此参数即“DIR/T:C”、“DIR/T:A”、“DIR/T:W”分别显示文件、目录的创建时间、上次访问时间和上次修改时间。
  增加参数:/X
  参数说明:使用此参数即“DIR/X”列文件、目录时,会对长文件名同时显示“8.3”格式的文件名。

  命令:CD,改变目录
  增加参数:/D
  参数说明:此参数的作用是快速改变当前目录,比如当前目录是C:Windows,使用命令“CD/D E:Tools”可快速切换到E:Tools目录下。注:只有在Win XP的“运行”文本框中输入“CMD”得到的DOS窗口中才能使用此参数。

  命令:MD,建立目录
  功能说明:此命令并未增加参数,但是增强了功能,它可一次建立多级子目录,例如使用命令“MD AABBCCDD”将一次性创建AA、BB、CC、DD四级子目录。而在老版本的DOS中,若不存在AA子目录,便无法直接建立AA下的BB等深层子目录。

  命令:RD,删除目录
  增加参数:/S
  参数说明:使用此参数即“RD/S”用于删除目录树,即删除目录及目录下的所有子目录和文件,相当于以前版本中的DELTREE命令。
  增加参数:/Q
  参数说明:使用上面的/S参数删除目录树时,系统会要求用户确认是否真的要删除。若同时使用/Q参数即“RD/S /Q”,在进行删除操作时将取消确认,相当于DELTREE命令的/Y参数。

  命令:DEL,删除文件或目录
  增加参数:/F
  参数说明:使用此参数即“DEL/F”可删除只读文件。
  增加参数:/S、/Q
  参数说明:使用此参数即“DEL/S”作用与“RD/S”完全相同,即删除目录及目录下的所有子目录和文件。同时使用参数/Q,可取消删除操作时的系统确认。
  增加参数:/A
  参数说明:删除指定属性或指定属性以外的文件,/AR、/AH、/AS、/AA分别表示删除只读、隐藏、系统、存档文件,/A-R、/A-H、/A-S、/A-A表示删除除只读、隐藏、系统、存档以外的文件。例如“DEL/AR *.*”表示删除当前目录下所有只读文件,“DEL/A-S *.*”表示删除当前目录下除系统文件以外的所有文件。

  命令:ATTRIB,更改文件或目录的属性
  增加参数:/D
  参数说明:在Win XP中我们不能把文件或文件夹设置为系统属性,只能设为只读、隐藏或存档属性。而带参数/D使用ATTRIB命令可以对文件的所有属性进行设定,设定时必须与参数/S同时使用。例如“ATTRIB /S /D +S D:Study”,作用是将D:Study文件夹设置为系统文件夹。

  命令:Format,格式化磁盘
  增加参数:/FS:filessystem
  参数说明:按指定文件系统类型(FAT、FAT32、NTFS)格式化磁盘,例如“format /FS:NTFS”。

  命令:DATE、TIME,显示系统日期和时间
  增加参数:/T
  参数说明:使用此参数即“DATE/T”、“TIME/T”将只显示当前日期和时间,而不必输入新日期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