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内部时钟设置,和时间比较指令

楼主(2012-06-21):
保养的设备遇到尾款拖欠问题,想设置个时间来控制PLC的输出

请教,如何实现在指定时间内禁止PLC输出,TCMP指令具体如何编写?内部时间如何设置?

帮忙举例说明,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A:
TCMP指令只能比较时分秒数据,相信对于您的尾款拖欠没有任何帮助,难道您仅仅给人家24小时的试用期?

您应该读取D8013~D8019的时钟数据,然后用>=,<=等逻辑指令进行比较。

但是基于您使用的是三菱的PLC,这里需要友情提醒一下您:

1、三菱的加密性能不佳,因此您存在被<此处内容被屏蔽>从而导致货款的损失以及后续业务的被动。

2、仅使用时间比较,您可能遇到被篡改当前时钟而导致的误差,您应该另行加入秒脉冲,例如,86400秒就是一天来进行控制,这样即使当前时间被篡改,仍然不会影响您的时间比较。

Good Luck~

网友B:
您应该读取D8013~D8019的时钟数据,然后用>=,<=等逻辑指令进行比较。

网友C:
这样的追款,时间要求不是很严格,做计时也不错,呵呵,输出给内部掉电保持继电器,断开输出就可以。

楼主:
谢谢楼上师傅们支招,再次感谢

楼主:
对:yuanle关于TCMP指令只能比较时分秒数据,相信对于您的尾款拖欠没有任何帮助,难道您仅仅给人家24小时的试用期? 您应该读取D8013~D8019的时钟数据,然后用>=,<=等逻辑指令进行比较。 但是基于您使用的是三菱的PLC,这里需要友情提醒一下您:1、三菱的加密性能不佳,因此您存在被<此处内容被屏蔽>从而导致货款的损失以及后续业务的被动。2、仅使用时间比较,您可能遇到被篡改当前时钟而导致的误差,您应该另行加入秒脉冲,例如,86400秒就是一天来进行控制,这样即使当前时间被篡改,仍然不会影响您的时间比较。 Good Luck~内容的回复:

谢谢师傅提醒

网友D:
用TRD可以读PLC系统时间放在D点,用系统时间比较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