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ACS510定时自动停机怎么设置?

楼主(2012-06-21):
变频器ACS510定时自动停机怎么设置?设置开机10天后自动停机

网友A:
遇到收款问题了吧,这个没有玩过的路过。。。。。。。。。

网友B:
ACS510没有定时器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CS510没有定时器功能

ACS510/ACS550使用助手型控制盘时有实时时钟的,可以使用定时器功能起动、停止变频器。看看说明书吧。产品说明书就是给用户看的,不是用来收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