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台达VFD-B定时自动停机怎么设置?

楼主(2012-06-21):
 变频器VFD-B定时自动停机怎么设置?设置开机10天后自动停机

网友A:
买个钟控串联到启动回路

网友B:
可以通过外部延时电路来实现

网友C(2012-11-05):
好像没有办法设置,自己在想其他办法

网友D:
P81~P87:第一~第七段速運轉時間設定(設定每一段速的運轉時間),但是设定范围只是0-9999秒;没有你那么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