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用过单路直流电流变送器?

楼主(2012-06-21):
          请问哪位用过单路直流电流变送器,那个品牌好点????我用国产的不好用,,有干扰。。

网友A:
某些国产直流电流变送器对工作电源24V的要求极端苛刻,干扰主要来自电源,建议LZ为直流电流变送器设置专用工作电源试试看.

楼主:
对:老愚者关于某些国产直流电流变送器对工作电源24V的要求极端苛刻,干扰主要来自电源,建议LZ为直流电流变送器设置专用工作电源试试看. 内容的回复:

 我试过了,,,都不行,,,我供电是独立24v 的,,不过变送器输出就带有交流成分,plc模块读出数波动太大了,,进口的有什么牌子?

网友B:
我用的就是国产的,效果也还行。HYI94-BS4。   浙江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