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解惑程序下载不了

楼主(2012-06-21):
现又遇到ES2型PLC输不进程序,一下载,ERROR灯就亮,断电重启,发现plc里没有程序,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没有玩过这类 PLC ,是不是CPU 硬件有问题呀????

网友B:
没有玩过这类 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玩过这类 PLC ,是不是CPU 硬件有问题呀????

我也怀疑过硬件问题,但不知如何判定

网友C:
编个最简单的程序,下载进去。看看如果行,可能是你的程序问题。

网友D:
也可能软件版本有点关系。

网友E:
是不是电源的故障啊?

楼主:
已好,是数据线与电脑连接的的问题。

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F:
编写简单程序,然后下载,若行,那就是程序问题,不行可能是下载线,或者电脑有问题,也可以先把PLC恢复出厂值,在试验,

网友G:
台达PLC的下载线和台达HMI的通讯线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