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MC-1842,ICM-1900ID链接步进电机驱动器接法以及控制

楼主(2012-06-21):
第一次搞galil卡,我按照对应的关系接线(接线如下图,电机能动,但是不能使其掉电,MO指令不起作用。卡上SM跳线已做,icm9000,设为mo-close。请有经验的老师给予指导。

网友A:
ENA+按驱动器说明接5V,

ENA-接ENABLE+,

ENABLE-接GROUND

楼主:
谢谢刘工,问题解决了,我是外行,边学边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