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KS切换服务器后问题

楼主(2012-06-21):
1、昨天将服务器由serverb切换到servera后,在station上打开报警画面发现描述一栏变成了乱码,切换之前是正常的显示中文,另外以前使用servera的时候也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2、切换到servera后在serverb上打开Configuration Studio登录的时候发现,连接中只有了serverb一项,没有服务器组SystemName这一项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12-09-26):
把A和B同步一下就好了

网友B(2012-11-23):
servera  语言设置看看有问题没有

还有就是操作站的语言设置有问题没有 主要看oper的 administraotr的也看看.

连接问题 我觉得还是服务器可能有问题 .

是在找不到 在工艺允许的情况下 重启下再找原因.

网友C:
(1) Configure reginal and language according to KB;

(2)Install the latest patch from Matrix

(3)Event may be the same case,pls.embedded the Chinese in SQL database

(4)Sync the RTDB.

Only audit the server, can problem be solved.

SA, EPKS version info. patch.

For your refer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