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通用版怎么做两个组对象触发存档以及按钮反映慢

楼主(2012-06-21):
MCGS通用版怎么做两个组对象触发存档。

我有两个组对象,每一个都对应着一个触发变量(bool),同时我用多个文本框连接组对象内的变量,以便查看其变化,当运行时,连接组对象内的变量的文本框显示正常,但是有一个组对象却没有归档保存,我将两个触发归档的变量调换,原不归档的组对象没有反映,另一个依然能归档。

按钮反映慢。

我在按钮里写脚本,点击按钮时将对应的变量至1.运行时,我按下按钮要持续2秒以上才有反映。同样方法至0时,反映很快。

我不知道只是什么原因,请学长们多多指点指点。现在我郁闷中。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不会,也没有用过

第二个变量运行慢,是不是在程序中监控扫描时间设置太长

楼主:
父设备刷新200ms

子设备刷新200ms。应该算是比较快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