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信号如果只取其中一路是不是就变成单端浮地信号?

楼主(2012-06-21):
RT,编码器输出的差分信号,如果只取其中一路,变成什么形式的信号呢?

网友A:
变成无参考的信号,还不如单端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成无参考的信号,还不如单端信号了

那如果我只想取一路,该怎么采,才能让信号好点呢!!

网友A:
不建议这样用,加个差分接受电路26ls32转换成单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