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4500T在OMRON CJ1W PLC里进行画面切换用什么地址啊

楼主(2012-06-21):
就是触摸屏里的每个画面都有编号,请问一下触摸屏有没有专用的地址 假如DO之类的 ,我在PLC里直接给这个地址赋值就可以跳到这个地址所对应的画面 谢谢!

网友A:
自己设定 随便的

程序不冲突占用就行了

网友B:
工程数据库-PLC控制-添加-plc控制类型选择为切换基本窗口(地址选为PLC的字地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