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拖二恒压供水控制系统中的PLC与变频器3

楼主(2012-06-21):
2.2 控制系统方案
    为了实现恒压力供水的目的,系统采用闭环控制,同时考虑系统的安全性,附加开环控制,作为备用。开环、闭环之间可以方便的进行转换。压力传感器进行实时检测,并将检测到的管道水压信号经过转换后传送给PID调节器,PID调节器将此信号与给定值进行比较后,经过一系列的运算将输出一个标准的控制信号给本系统的执行器-变频器,变频器根据调节器输出信号的变化来改变其输出频率,进而改变水泵电机的转速,以此来控制出水量的大小。由于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在0~50Hz范围内连续可调,当用水量较小时,水泵维持低速运行,当用水量增大致使压力降低时,变频器输出频率会一直上升到50Hz时,因此当压力发生变化时,系统会自动调节出口水量,使压力始终在设定值附近波动並最终达到设定值,从而实现了恒压力供水的目的。
(1) 系统功能
    可以根据需要,设定压力值,系统自动进行循环启动,实现恒压供水,系统的响应速度快,稳定性好;
    系统设有手动、自动控制模式:在手动方式下,由工人根据压力表显示的情况,进行手动启动,并且可以设定由工频启动还是变频启动;在自动方式下,完全根据压力设定值进行循环启停泵操作;
    可以在线切换手动、自动控制模式:当系统在自动方式下完全启动以后,可以不停机直接切换到手动状态下运行;
    每台泵都设有变频/工频两种状态,在自动运行模式下,任一台泵只有处于变频状态,才能由PLC控制进入循环软启序列;
    具有显示报警功能,系统设置有各种显示功能,可以显示电压、电流、压力、变频器输出频率、电机转速等参数,同时设置各种保护功能,如过流保护、过压保护、过载保护、欠压保护等。

楼主:
(2) 工作原理
    在自动运行模式下,通过人为设定所需的压力,启动系统后,控制系统通过变频器启动一台处于变频状态的水泵电机。当电机达到满速以后,如果检测压力仍达不到设定要求,控制系统会自动地将该泵由变频切换到工频,然后由变频器自动启动另外一台处于变频状态的水泵电机。当检测到的压力值偏高且变频器运转在下限频率时,则第一台工频运行的水泵电机将自动停机;若再需加泵时,控制系统会自动将变频运行的水泵切换至工频运行,然后再变频启动另外一台处于变频状态的备用泵;以此顺序运行,直到出口压力达到设定的要求值。
    在手动运行模式下,由人工根据压力表显示的压力情况进行现场手动启动单台泵,并且可以设定是由工频启动还是由变频启动。对于变频运行泵,可以通过手调信号给定电位器来调节水泵电机转速的快慢。
    此系统优点是自动调节供水动力范围大,不用经常人工起停水泵,因而自动化程度高,减小了电机长期满负荷运转所造成的磨损,延长了设备的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