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通用版与S7200连接问题

楼主(2012-06-21):
MCGS6.2通用版是不是可以与S7-224通讯,现在我工控机上的编程软件和PLC已经顺利连接上了,程序也下进去了,可问题是怎么也不能和MCGS通用版通讯上,通讯状态一直为2,请大神指点,我是直接用PPI线连接的

网友A:
mcgs在软件中选择连接设备,并且要安装相应的驱动才行。具体可参照其官方教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cgs在软件中选择连接设备,并且要安装相应的驱动才行。具体可参照其官方教程。

有视频下的,看下就可以了

网友C:
驱动添加以后你可以查看通讯参数是否对应,我觉得你最好是打昆仑通态技术问一下:051082609062

网友D(2012-08-20):
MCGS与S7200走的是西门子自带PPI协议,无法通讯基本是设置问题,通用版与嵌入版驱动相同,可以去www.mcgs.com.cn官方网站上下载S7200与MSGS通讯测试工程。

网友E(2018-01-12):
驱动添加以后你可以查看通讯参数是否对应

网友F(2018-03-17):
学习学习,涨涨姿势。

网友G:
是不是缺驱动

网友H:
学习学习了,正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I(2018-09-04):
S7200与MSGS通讯测试工程找不到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I:
S7200与MSGS通讯测试工程找不到啊

就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