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星三角起动电机使用变频的问题!

楼主(2012-06-21):
请问原先使用星三角启动的电机,改为变频起动的方案,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谢谢

网友A:
“星三角启动的电机,改为变频起动的方案,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1、什么也不需要注意!与原来用什么启动无关;

2、不过这个电机是三角接的,变频器输出端要有个输出电抗器,否则电机温升高;

3、因为三角接,谐波有三角环流损耗,绕组发热严重,所以建议你串连一个输出电抗器;

网友A:
4、为什么要换变频器启动呢?想尝尝高科技的味道?我告诉你,不“甜”且很“苦”!

5、如果是有钱的老板想换,你就给换了,一定注意加一个电抗器,最好工频切换运行;

6、如果是你的注意,我劝你别干了!

网友B:
对:刘志斌关于4、为什么要换变频器启动呢?想尝尝高科技的味道?我告诉你,不“甜”且很“苦”!5、如果是有钱的老板想换,你就给换了,一定注意加一个电抗器,最好工频切换运行;6、如果是你的注意,我劝你别干了!内容的回复:

1;为何要工频切换运行【40HZ切换工频不行么】

2;加ACR作用

网友A:
1、加ACR作用,是滤除高频谐波;

2、减小电机绕组三角接时的环流损耗:如图

网友A:
3、如果电机接的是三相对称正弦交流电,三个绕组的相电流矢量和为零,即环流为零;

4、如果不是三相对称正弦交流电,三个绕组的相电流矢量和不为零,即环流不为零,造成绕组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