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替换PLC上的一个软件号,就是怎么样操作。

楼主(2012-06-21):
怎么样替换PLC上的一个软件号,就是怎么样操作。

网友A:
能不能问的清楚一点???

网友B:
神马意思,没搞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神马意思,没搞明白

楼主:
就是YO全部让Y1替换,三菱的FX1N或者是信捷的XC系列。我用软件读出PLC中的程序后用了全部替换这个命令,怎么PLC中还是原来的,没动,让写入才能换掉,刚学,是不是有其它选项,替换了PLC也一起跟着换好了?

网友D:
       能不能问的清楚一点???

     你是要替换程序中输出的信号点吗? 当你读出PLC中的程序后并使用了全部替换这个命令,YO全部让Y1替换,但是你还要将这个替换后的程序重新全部下载到 PLC 中才能有效呀!

楼主:
谢了,我以为还有别的方法。

网友E(2012-10-19):
就是输出点更换,连上PLC在线更改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