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MCGS的触摸屏能同时与一台PLC通讯吗?

楼主(2012-06-21):
两台MCGS的触摸屏能同时与一台PLC通讯吗?怎样设置呢?

网友A:
看看PLC有几个通讯口,如果有连个就一个通讯口一个触摸屏,如果没有就直接让一个触摸屏做主站一个触摸屏做从站,然后再连接PLC 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要具体看你的PLC型号呢!
如果是西门子200PLC,PPI协议允许多主站的
如果是三菱FX系列PLC,可以一路通过编程口协议和上位机通信,一路加232BD或者485BD通过计算机链接协议进行通信
如果是欧姆龙CP1系列PLC,两个扩展串行口的话,可以分别走hostlink协议和上位机通信的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李超关于看看PLC有几个通讯口,如果有连个就一个通讯口一个触摸屏,如果没有就直接让一个触摸屏做主站一个触摸屏做从站,然后再连接PLC 就可以了。内容的回复:

那么MCGS的触摸屏怎样设置主站和从站呢,我没有找到这个选项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EBN战略军团-李超关于看看PLC有几个通讯口,如果有连个就一个通讯口一个触摸屏,如果没有就直接让一个触摸屏做主站一个触摸屏做从站,然后再连接PLC 就可以了。内容的回复:那么MCGS的触摸屏怎样设置主站和从站呢,我没有找到这个选项呢?!

看看帮助吧,我没想到你原来这么差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回复内容:对:EBN战略军团-李超关于看看PLC有几个通讯口,如果有连个就一个通讯口一个触摸屏,如果没有就直接让一个触摸屏做主站一个触摸屏做从站,然后再连接PLC 就可以了。内容的回复:那么MCGS的触摸屏怎样设置主站和从站呢,我没有找到这个选项呢?!看看帮助吧,我没想到你原来这么差劲!

小弟愚钝,但它的帮助说明也没怎么说啊。还请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引用 楼主:回复内容:对:EBN战略军团-李超关于看看PLC有几个通讯口,如果有连个就一个通讯口一个触摸屏,如果没有就直接让一个触摸屏做主站一个触摸屏做从站,然后再连接PLC 就可以了。内容的回复:那么MCGS的触摸屏怎样设置主站和从站呢,我没有找到这个选项呢?!看看帮助吧,我没想到你原来这么差劲!小弟愚钝,但它的帮助说明也没怎么说啊。还请指教!

我的意思你先补习一下基础知识吧!

网友C:
对:wouldcome关于回复内容:对:EBN战略军团-李超关于看看PLC有几个通讯口,如果有连个就一个通讯口一个触摸屏,如果没有就直接让一个触摸屏做主站一个触摸屏做从站,然后再连接PLC 就可以了。内容的回复:那么MCGS的触摸屏怎样设置主站和从站呢,我没有找到这个选项呢?!内容的回复:

一般来说转发端为从,接收端为主。你添加设备驱动的时候可以看到的

网友D(2012-07-21):
不知道屏能不能做C-S

网友E:
吴林林的回答是正确的,要是用的屏是有要求的,要有以太网口,用以太网口连接两个屏,一个做modbus转发,一个做接收,mcgs官网有例子

网友F:
  没玩过,   过来学习 !

网友(2014-03-07):
MCGS网络版和MCGS嵌入式,用以太网通讯,怎样同时控制一台S7-200 PLC,请给个实例。

网友G(2014-11-14):
引用 网友E:
网友C的回答是正确的,要是用的屏是有要求的,要有以太网...

官网上我没有找到啊,想给他们发邮件都没有找到地址。打电话就是告诉我:一个用MODBUS转发,一个用莫迪康。你那有例子,能发给我一个吗?476882783@qq.com谢谢!

网友H(2018-12-14):
一个触摸屏做主站一个触摸屏做从站,然后再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