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楼主(2012-06-21):
现有一60kw的空压机,想配一个西门子的变频器。当空压机卸载时电机低段速运行。负载时候普通运行。请问下西门子的内部参数如何设置。也就是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网友A:
其实你要的就是个变频器多速段运行,你可以用两个开关量输入控制变频器,一个接通低速运行(一直接通),两个同时接通变为高速运行(第二个应该为压力开关,监测压缩机状态),涉及的参数主要有P700、P701、P702、P1000、P1001、P1002

网友B:
说明空压机的要求

yanyu8630@163.com

网友C: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1/2012010716312800001-1.shtml

跟“玻璃的心”学习西门子MM4系列变频器应用五(原创)
实验五:变频器的多段速频率控制实验
这帖子不错  应该对你有帮助!!

网友D:
西门子变频器 75KW MM430/MM440

www.gzolan.com

网友E:
您好 我是上海润驰电气有限公司 是西门子一级代理 质量保证 价格公道 货期短  有需要可以加q:710381058 或者电话:021-61732689

网友F:
我们公司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