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品牌的选定

楼主(2012-06-21):
变频器品牌的选定

不要只看价格,有的变频器价格低,但质量、性能极差!其偷工减料、寿命短、配件少、难维修,如果要换整个新的电路板则维修费会是天价;有的公司能承诺保修服务,但你的变频器可能要运到千里以外的城市,花一两个月的时间才能修好,所以购买变频器时要打听附近是否有维修服务部;有的变频器虽说是名牌,但很娇气,要有好的使用环境(配空调机)才有好的质量;有的变频器装配的元件比较“独家专用”,难以买到而且价格高,这样维修费也高;性能差的变频器的另一个问题是一当烧毁则相当严重,几乎没有维修价值;变频器的故障率相对比较高,所以在选购时要了解其维修是否方便,变频器模块是否通用、是否容易买到;如果某个型号变频器用量大,则最好买多一两台作备用;如果你的变频器是用在简单的调速控制,请选用价格相对便宜的经济型系列,如果电机负载比较重、经常急停,请选用容量大一级或性能好的变频器!

楼主:
变频器不要装在有震动的设备上(如注塑机、冲床、洗衣机),因为这样变频器里面的主回路联接螺丝容易松动,有不少变频器就因为这原因而损坏!

来源:

中国变频器供应网

网友A:
买任何东西讲究的都是性价比,以为的追求价廉或者物美都是不可取的,可以两者中和考虑,选择一款性价比高一些的,可以给你推荐一款,深圳万盛达变频器,虽然不是很出名,都是性价比确实不错,你也可以比较下

来源:中华变频网 www.51cnbp.com

网友B(2012-09-24):
现在有8台高压变频器业务,380V的若干,如有意者请联系huiyuanjiedian@sina.com  qq:1224009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