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接线问题

楼主(2012-06-21):
接线问题:变频器输入端最好接上一个空气开关,保护电流不能太大,以防止变频器发生短路时烧毁不会太严重!一定不能将“N”端接地!特别是老一辈的电工最容易中招!控制线尽量不要太长,因为这样使控制板容易受电磁波干扰而产生误动作!也会导致控制板损坏!超过2米长的最好用屏蔽线!变频器旁边不要装有大电流而且经常动作的接触器!因为它对变频器干扰非常大,经常使变频器误动作(显示各种故障)!有的人贪图方便,总是接通起动控制线(如三菱的STF-SD),变频器一送电就起动电机,这样变频器由于流经充电电阻的电流太大而容易烧坏充电电阻!地线应接地良好,不然电机漏电严重时,地线带电也会损坏变频器。

楼主:
经常要急停车的变频器最好不要依靠变频器本身刹车,而是另加刹车电阻或采用机械刹车,否则变频器经常受电机反电动势冲击,故障率会大大提高!

网友A:
做实验的时候经常会烧器件,这个小贴士要好好看看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