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正反转交替运行原理图

楼主(2012-06-21):
每隔30秒正反转就交替运行,想了好久,可以用接触器加时间做出来吗?

网友A:
1、你的系统适宜用机械方式作往复运动控制;

2、不适宜用电机的正反转来做;

网友B:
继电器控制线路参考图如下:

(KA1~KA3是为了避免继电器触点竞争现象而加的,可通过实验确定是否可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