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通密码设置问题

楼主(2012-06-21):
向各位前辈请教一下密码设置问题。比如我们的电脑开机后要进桌面我们可以设置一个密码,现在我想在威伦通也设个密码有了密码才能进入人机进行操作,请问怎么做呢?我在系统设置那里看了有用户密码的,不知道怎么设置才能用,会搞的大侠来指点指谢谢

网友A:
留下你的邮箱,我给你发一个示例程序~

网友B(2013-01-03):
引用 网友A:
留下你的邮箱,我给你发一个示例程序~

亲能否发一份给我

309930770@qq.com

谢谢了

网友C:
也发我一个好不496736765@qq.com

x谢谢啦

网友D(2013-04-04):
方便的会也发我一个sj.zhang@163.com,或者584592623@qq.com

y 谢谢咯

网友E:
开机设置一个窗口,显示输入密码,输入错误就设置个直接窗口显示错误,输入对后显示进入功能键,点击进入下一个窗口,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开机设置一个窗口,显示输入密码,输入错误就设置个直接窗...

网友G(2013-06-03):
也发个给吧!

844618829@qq.com

网友H:
在系统设置中,把要启用的用户密码勾选上(可以启用多级密码),同时设置对应的密码,对每个用户还要勾选类别,就是后面的ABCD,设置好后在控件(比如窗口或者按钮)属性中打开安全选项,勾选使用者限制,选择ABCD之一(代表不同权限,具体看你自己在系统里面的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I:
这个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用跳转画面的按钮选择安全,然后在系统参数设置里面的密码里面填上密码,具体操作请联系

技术交流:QQ :541881337

网友J(2014-02-24):
引用 网友A:
留下你的邮箱,我给你发一个示例程序~

813982966@qq.com

网友K:
也发个给吧!

29653538@qq.com

网友L(2014-04-02):
也发一个给我可以,596764067@qq.com,

网友M(2014-06-05):
也发一个给我吧,2513799241@qq.com

网友N:
在跳转按钮上设个权限。详细可联系QQ812577230专业PLC编程<此处内容被屏蔽>。

网友N:
在跳转按钮上设个权限。详细可联系QQ812577230专业PLC编程反编译

网友O:
试了半天,老是不成功,麻烦发一个,谢谢!

网友O:
试了半天,老是不成功,麻烦发一个,谢谢!

676956014@qq.com

网友P(2018-07-21):
请给我也发一份好吗?  epjsc@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