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两相步进电机的头尾

楼主(2012-06-21):
      厂里一台机器突然反转.这台机器用的是两相的步进电机,当时也没了办法.就把步进电机的四根线,A+换到B+.把A-换到B-.B+换到A+.B-换到A-.电机开始正转了,

      虽然庆幸这次暂时解决了问题.但是心里明白,自已要学习步进控制了,所以来请教各位师付了.把A+和A-互换.B+和B-互换能不能改变步进电机的转向?还有哪些方法可以改变步进电机的转向?

       还有两相步进电机如何区分电机的头尾?如果只接对了A+A-.但是B+B-接反了电机会怎么样?先谢谢各位师付了!

网友A:
还有两相步进电机如何区分电机的头尾?如果只接对了A+A-.但是B+B-接反了电机会怎么样?先谢谢各位师付了!

LZ歪打正着!理论上这样也是对的!对于两相步进电机,楼主所说的两种接法都是改变了磁场的旋转方向从而改变电机旋转方向!建议楼主了解下步进电机的工作原理,挺简单的,其旋转原理和交流电机的旋转原理类似!

楼主:
对:jianfeng01关于还有两相步进电机如何区分电机的头尾?如果只接对了A+A-.但是B+B-接反了电机会怎么样?先谢谢各位师付了! LZ歪打正着!理论上这样也是对的!对于两相步进电机,楼主所说的两种接法都是改变了磁场的旋转方向从而改变电机旋转方向!建议楼主了解下步进电机的工作原理,挺简单的,其旋转原理和交流电机的旋转原理类似!内容的回复:

谢谢回帖,步进电机和步进控制都看了一下原理,是网上下的视频程子华主讲的.步进系统是挺简单.但是我接触得太少了,更谈不上这方面的经验.还要请师付们多指教哇,谢谢哈

楼主:
还是要请师付们指导一下,还有两相步进电机如何区分电机的头尾?如果只接对了A+A-.但是B+B-接反了电机会怎么样?先谢谢各位师付了!

网友B:
不知道您说的头尾是什么意思。两相电机如果一相接反了,就是电机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您说的头尾是什么意思。两相电机如果一相接反了,就是电机反转

用头尾来说步进电机好象不太合适.但又想不出更好的词,就把异步电机的名称搬过来了,头尾分别指A+A-.和B+B-.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B:
我自己是不去区分 头尾 的。接错了不过就是反转,换一下就是了。理论上不同的接法除了影响转动方向,还会影响上电时的初始相位。不过这个好象没人在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是不去区分 头尾 的。接错了不过就是反转,换一下就是了。理论上不同的接法除了影响转动方向,还会影响上电时的初始相位。不过这个好象没人在乎。

 今天电机又反转,班长去了,我知道他也不太会.这次他索性把控制器上的方向信号线给拆了,电机又正转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我自己是不去区分 头尾 的。接错了不过就是反转,换一下就是了。理论上不同的接法除了影响转动方向,还会影响上电时的初始相位。不过这个好象没人在乎。  今天电机又反转,班长去了,我知道他也不太会.这次他索性把控制器上的方向信号线给拆了,电机又正转了

那就是给定的方向信号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