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忙故障分析

楼主(2012-06-21):
我的6ES7KF02在运行过程中突然出现红灯报警,现场仪表是液位传感器,测量传感器输出时其电流信号全部为0.且24VDC也为0. 在WINCC中液位显示全部没有了。打开程序进行硬件诊断,报I/O错误,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此故障呢?如何判断KF702的通道烧了?请大家帮忙解决下吧,谢谢各位!

网友A:
通道烧不少很少判断,我一般用替代法,找附近正常的接上去看效果

楼主:
对:花木兰-骑士军团关于通道烧不少很少判断,我一般用替代法,找附近正常的接上去看效果 内容的回复:

谢谢您的回复,已经换过模块了,换完后表现正常,但生产运行起来之后,故障就又发生了,怀疑是又烧了,但无从判断是哪一个现场设备导致模块被烧,所以不敢再轻易换模块了。

如果将其他正常的信号接到此模块上,手边没有相同型号备件哦,所以不好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