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不间断电源放电时间的配置技巧

楼主(2012-06-21):
      停电后UPS是依靠电池储能供电给负载的,标准性UPS本身机内自带电池,在停电后一般可继续供电几分钟至几十分钟,而长效型UPS配有外置电池组,可以满足用户长时间停电时继续供电的需要,一般长效型UPS满载配置时间可达数小时以上。

      一般长效型UPS备用时间主要受电池成本、安装空间大小以及电池回充时间等因素的限制。一般在电力环境较差,停电较为频繁的地区采用UPS与发电机配合供电的方式。当停电时,UPS先由电池供电一段时间,如停电时间较长,可以启动备用发电机对UPS继续供电,当市电恢复时再切换到市电供电。

      电池供电时间计算

       电池供电时间主要受负载大小、电池容量、环境温度、电池放电截止电压等因素影响。一般计算UPS电池供电时间,可以计算出电池放电电流,然后根据电池放电曲线查出其放电时间。电池放电电流可以按以下经验公式计算:

       放电电流=UPS容量(VA)×功率因数/电池放电平均电压×效率

       如要计算实际负载放电时间,只需将UPS容量换为实际负载容量即可

网友A:
逆变效率大多在0.9左右,而一般负载的功率因素在0.85左右

在对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将两个数据忽略掉

直接电流I=功率P/电池平均电压V

网友A:
另外电池容量的选择

从能量守恒上计算

C=PL*T/Ve*n*K

C:电池AH数,

T:应急时间

Ve:电池组总电压

n:逆变效率 n=0.95

K:电池放电效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逆变效率大多在0.9左右,而一般负载的功率因素在0.85左右在对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将两个数据忽略掉直接电流I=功率P/电池平均电压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