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阻抗匹配

楼主(2012-06-21):
我现在有一套余氯测试仪,当把测试仪的4-20ma输出接到另一块仪表的4-20ma输入端的时候,测试仪的显示值就发生了变化,不接仪表的时候测试仪显示0.02,0.01,接上仪表后测试仪显示-0.03,-0.04,仪表显示-0.08,-0.09.这正常吗,用万用表测量电流是3.97左右,很稳定。我感觉不正常。打电话联系厂家,他们都说自己的设备没有问题。最后做测试仪的技术说有可能是测试仪的输出阻抗和仪表的输入阻抗不匹配。测试仪的输出阻抗是600欧姆,而仪表的输入阻抗是250欧姆。这种仪表我们经常用,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仪表这边让问测试仪的带载能力,而测试仪这边只能说出输出阻抗600欧姆,我现在成了夹心饼干,很郁闷啊,这么点小问题搞得我心烦意乱,请大师指点。。。。

网友A:
输出阻抗600欧姆可以驱动2个250欧姆的仪表,现在驱动1个,肯定没有问题,看看是不是还有其它原因啊?

网友B:
醉醉老表好,,,有些天木见你鸟~~~~~~~~~~~

"不接仪表的时候测试仪显示0.02,0.01,接上仪表后测试仪显示-0.03,-0.04......"

呵呵

1、同意仪表哥观点——电流回路电阻超差的可能性不大

2、即使电阻超差,也只是当电流比较大得时候,带不动,,,例如过12mA出不来,过16mA出不来,等等

     就是舌电阻超差,就算超个几倍600Ω,也不该妨碍到零位输出鸟

3、余氯测试仪信号接仪表,它零位测值就变化

     乖乖呀,

     负载都能影响到测值鸟,抗干扰能力咋拉肚子呢?,,,俄猜这个余氯测试仪,电路怕是个250设计滴

     瓜P哩凯

网友C:
楼主为啥不用隔离变送器呢?

网友B:
再拿两线制4~20mA,把事舌清白点吧,,,

其它制式可参阅思考

对于两线制4~20mA测器而言,电流回路接负载后,会改变加载到测器上的端电压,

例如零位状态不接负载,量测器端电压是24VDC,,接上负载,量测器端电压是23VDC,就是舌负载分掉一部分供电电压

负载上分掉滴电压,始终会随回路电流增大而增大,这样落在测器接线端子上的端电压,会随回路电流增大而减小,

只要电流在4~20mA之间变化,端电压大于测器最小工作电压,则测器能够正常工作

而端电压波动,对对电流输出信号滴影响,在设计上是有规范滴,俄们多年来遵循小于0.002%FS/V设计东东

按此设计,当端电压波动10V时,则电流输出信号,变化不应大于0.02%FS,即电流变化小于0.0032mA

也就是对于4位数显表计而言,是检测不到输出信号的波动的

楼主接个负载,若负载是250Ω,则测器端电压下降为1V,,而测值就明显变化鸟不少,,楼主可以算算百分比鸟

呵呵,250设计产品,也木有个设计目标,也木有个测试方案,上手就干,信号出来就完,玩滴是大手笔搞笑鸟~~··

楼主:
对:怪话二王关于再拿两线制4~20mA,把事舌清白点吧,,,其它制式可参阅思考 对于两线制4~20mA测器而言,电流回路接负载后,会改变加载到测器上的端电压,例如零位状态不接负载,量测器端电压是24VDC,,接上负载,量测器端电压是23VDC,就是舌负载分掉一部分供电电压负载上分掉滴电压,始终会随回路电流增大而增大,这样落在测器接线端子上的端电压,会随回路电流增大而减小,只要电流在4~20mA之间变化,端电压大于测器最小工作电压,则测器能够正常工作 而端电压波动,对对电流输出信号滴影响,在设计上是有规范滴,俄们多年来遵循小于0.002%FS/V设计东东按此设计,当端电压波动10V时,则电流输出信号,变化不应大于0.02%FS,即电流变化小于0.0032mA也就是对于4位数显表计而言,是检测不到输出信号的波动的 楼主接个负载,若负载是250Ω,则测器端电压下降为1V,,而测值就明显变化鸟不少,,楼主可以算算百分比鸟  呵呵,250设计产品,也木有个设计目标,也木有个测试方案,上手就干,信号出来就完,玩滴是大手笔搞笑鸟~~··  内容的回复:

不知所云。。。。

网友B:
对:我懂我心关于:..........不知所云。。。。内容的回复:

1、黑咔咔咔

2、合格测器  ,

     负载对测器测值的影响,得微乎其微到难以察觉,

     不允许出现接上负载,测值就从“显示0.02,0.01”,变为“显示-0.03,-0.04”

     接负载测值变,是个笑话,

     笑话是舌, 抗干扰能力,跟狗屎一样臭

3、去买个300Ω或500Ω等等的电位器,串回路里,调节电位器观测一哈白~~~~~~~~~~~~~~~~

网友D:
你说用万用表测量是3.97MA,你是怎么测量的?万用表的内阻也不是600欧吧?正确的测量是找一个600欧电阻串接到测试仪的输出回路里把万用表也串在这个回路里测量,看看是多少毫安?再找一个250欧电阻替换600欧电阻看看值变化没。若没有变化说明测试仪厂家说的不对。一般仪表的输出是恒流源,不会限定输出阻抗是某一个值,应当是一个范围。如果这样测量测试仪输出正常,说明测试仪没问题。再找个电流源测下你的仪表有没问题,如果都正常,你就去买个隔离器吧,隔离测试仪和仪表的电回路,可能两边不共地。

楼主:
对:鬼爱自动化关于你说用万用表测量是3.97MA,你是怎么测量的?万用表的内阻也不是600欧吧?正确的测量是找一个600欧电阻串接到测试仪的输出回路里把万用表也串在这个回路里测量,看看是多少毫安?再找一个250欧电阻替换600欧电阻看看值变化没。若没有变化说明测试仪厂家说的不对。一般仪表的输出是恒流源,不会限定输出阻抗是某一个值,应当是一个范围。如果这样测量测试仪输出正常,说明测试仪没问题。再找个电流源测下你的仪表有没问题,如果都正常,你就去买个隔离器吧,隔离测试仪和仪表的电回路,可能两边不共地。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对:怪话二王关于回复内容:对:我懂我心关于:..........不知所云。。。。内容的回复: 1、黑咔咔咔 2、合格测器  ,     负载对测器测值的影响,得微乎其微到难以察觉,     不允许出现接上负载,测值就从“显示0.02,0.01”,变为“显示-0.03,-0.04”,     接负载测值变,是个笑话,     笑话是舌, 抗干扰能力,跟狗屎一样臭 3、去买个300Ω或500Ω等等的电位器,串回路里,调节电位器观测一哈白~~~~~~~~~~~~~~~~    内容的回复:

您说的话里怎么这么多白字啊??????????

楼主:
对:鬼爱自动化关于你说用万用表测量是3.97MA,你是怎么测量的?万用表的内阻也不是600欧吧?正确的测量是找一个600欧电阻串接到测试仪的输出回路里把万用表也串在这个回路里测量,看看是多少毫安?再找一个250欧电阻替换600欧电阻看看值变化没。若没有变化说明测试仪厂家说的不对。一般仪表的输出是恒流源,不会限定输出阻抗是某一个值,应当是一个范围。如果这样测量测试仪输出正常,说明测试仪没问题。再找个电流源测下你的仪表有没问题,如果都正常,你就去买个隔离器吧,隔离测试仪和仪表的电回路,可能两边不共地。 内容的回复:

但是测试仪厂家说的是外接阻抗必须在600欧姆左右,不能差太多。您有没有其他联系方式啊,希望和您继续深入探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