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气液位计的吹气管直径问题

楼主(2012-06-22):
吹气液位计的吹气管直径一般14的居多,请问直径最大可以达到多少?吹气管如果加大,流量计是要调小还是调大呢?气源压力是否要调?

我们这里吹气管老堵塞,想加大吹气管直径,不知道是否有理论依据。

网友A:
可以做个试验,对一个进行改装调试应用就知道了。

吹气液位计就是利用节流孔板后的仪表风压与被测液位的静压相等,从而可以通过检测仪表风压来得知介质的液位高度,这是相当于隔离液性质的测量,催化装置反应区所使用的反吹风系统与其相似。如果被测介质易堵塞吹气管线,可以适当的加大仪表风流量。

楼主:
谢谢,主要是改装非常不方便,没有实验的条件,所以想先问问看,是否有改装调试应用过的。

在网上找不到 吹气管管径相关资料,只看有人说1般范围在6-15,为什么没有大口径的吹气管应用呢,例如直径18左右的

 吹气管管径增加,流量计是要调小还是调大呢?气源压力是否要调?

网友A:
吹气法的实现就是通过微小的仪表风进入被测介质来实现仪表压头与被测介质静压相同,如果仪表流量过大那么其就是仪表风压大于被测介质液位产生的压力了,如果仪表风流量过小甚至没有流量那么就是仪表风压低于液位产生的压力了。所以这个仪表风流量是要调节的,调节目的就是实现一个压力平衡。

楼主:
谢谢回答

为什么没有大口径的吹气管应用呢,例如直径18左右的,不太懂流体力学,

大口径的吹气管是否气源压力需要很大还是流量不好控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