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IST指令步进问题

楼主(2012-06-22):
我在用台达PLC做IST指令做手动/自动控制时,发现一个问题:手动,原点回归,一次循环,连续运行,都可以正常工作,只有步进不能正常执行,走一步就走不下去了。当然不是每个机型都这样,同样的程序EH2上面能正常执行,但在ES2上,步进走不了。请台达产品处或大家测试一下,现在经常要用到这个指令。不能正常用,虽然可以用别的方法解决,但很不方便。

网友A:
曾在ES2上简单试验过该指令,能够执行;

不知一共有几步,“走一步就走不下去了”,还是只能走一个循环?

楼主:
这个指令有(手动,原点回归,步进,一次循环,连续运行)。其中手动,原点回归,一次循环,连续运行,都可以正常工作,只有“步进”不能正常执行,走一步就走不下去了。要不我把程序发给你,你帮我看看(你下载一下看看)。

楼主:
问题是一样的程序,我下载到EH2可以正常运行,下载到ES2就不行啦。

网友A:
仿真运行程序,M152接通时,能够从S520走到S532;只是由于OUT S2的问题,不能从S532→S2。

楼主:
我刚才也用仿真测试,也可以从S520走到S532。但程序下载到ES2的PLC就不行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下载到EH2的PLC就可以用。

网友A:
    你是说S520能够接通,但不能从S520→S530吗?
    可以查查问题出在哪里,看看转换的条件是否成立,比如:转换前S520是否一直保持接通、M100和T1是否为接通,在接通M156瞬间、M1040是否断开,等。

    顺便问一下,PLC的固件版本是多少?

楼主:
V2。80A2,软件版本PWL2。30。

转换前S520一直保持接通,M100和T1接通时,S520 OFF了,但S530没有ON,接通M156时,我从屏上监控没有发现M1040 OFF

M1040我也没有去操作它。

网友A:
使用OUT指令时(OUT S530)见过这情况,但使用SET指令(SET S530),没发现该现象;

暂时可在SET S530前,串M1040的常闭点看看。

不知楼主是否可联系到台达的技术人员,咨询一下。

网友B(2015-12-13):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S520能够接通,但不能从S520→S5...

很显然是m100在(再次按下启动时没有导通,或之前被复位了。要使用步进功能,必须注意条件点不能复位,并且保证在再次按下启动前是导通的。就能继续往下一步走)。希望采纳。

网友C(2018-05-06):
谢谢,参考一下,用来学习

网友D(2021-10-11):
感谢分享,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