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台达人机里历史数据采集功能生成的dat文件用什么打开呀?

楼主(2012-06-22):
各位老师:

         请问台达人机里历史数据采集功能生成的dat文件用什么打开呀,(生成的Csv文件可以用Excel直接打开)

网友A:
使用台达编辑软件附带的Flash transfer软件打开。

楼主:
好像还是打不开,具体见下图

网友B(2012-11-08):
我也是出现这种情况!是台达的这个软件做的有毛病?求解~~~~~~~~~

网友C:
通过Flashtransfer软件打开,在安装好台达人机编辑软件后,就会有一个Flashtransfer软件,在电脑左下角开始---Delta Industrial Automation--HMI---在找到DOP SOFT软件的时候就能看到。另外注意不要一直选择的.dat文件才打开,到上一级文件夹即可。

网友B:
软件我打开了,但文件打不开,只能打到文件夹处,打不开DAT?文件夹也打不开

网友B:
感谢(台达人机)大侠,文件已打开,得再回上级文件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