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58 变频器上电就报警OHF故障

楼主(2012-06-22):
今天有一台58 系列的变频器,开关电源坏了,修复好然后上电试机,谁知上电就报警OHF,散热器温度过高,想了半天都想不出哪里会引起,风扇转的啊,各位来发表下见解?

网友A:
一   检查那个三线风扇

二   把全部风扇接上

绝对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那个三线风扇二   把全部风扇接上 绝对解决

恩按照你的思路是找到问题了,原来这个CPU板,我是换一台大功率的,而那台大功率的电源板上也带风扇的,不过这台小的没带风扇,检测不到信号,所以CPU板报警OHF,可是问题没解决啊,想想能不能屏蔽啊,不在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