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布设求助

楼主(2012-06-22):
我这2层楼,一层楼有设备5台9.5KW,1台6.8KW,1台3.08KW,1台3.8KW,1台3P空调,1台2P空调,1台1P空调,电脑2台,【其中5台9.5KW(此5台设备每间隔2小时左右启动一台),1台6.8KW,1台3P空调,1台2P空调,1台1P空调,电脑2台需要同时运行,其它设备断电待机,】另一层楼有电脑7台,2台3P空调,2台2P空调,2台1P空调,现在每层楼配的是3相5线16平方铜芯线(三火一零一地),配50A空开,50A漏电保护开关,有没有什么改动方式能够带的动所有设备(除开可以断电待机那6.9KW设备)?高手帮忙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A:
9.5*5+6.8+3.08+3.8大概61KW了,再加空调和电脑大概9KW一起就龚70KW了。主线改25平方空开改100A够用了。380和220最好分开。

网友B:
主线改25平方空开改100A够用了。380和220最好分开。
���� SSI �ļ�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