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40变频器模拟量输入设置

楼主(2012-06-22):
我单位的西门子440变频器,原来是3.4端子是0~10v电压输入,现在改成10、11端子是4~20mA输入,参数设置完后,在没有外部给定的情况下,变频器启动后自动把频率加到50HZ,是怎么回事?

现在,在不改变模拟量1通道设置的情况下,怎么样把模拟量通道2设置成电流信号输入?

网友A:
把电压改成电流不光是修改参数,在变频器上有个DIN拨码开关,这个也要设置的

对于电流输入,必须将相应通道的拨码开关拨至 ON 的位置。

网友B:
西门子MM420/430/440变频器

www.gzolan.com

楼主:
DIN拨码开关已经在ON位置了,按照说明书上设置完成后,启动变频器,没有给定输入值,变频器自动把频率加载到50HZ,这是不是参数设置还是有问题?

网友C:
你不告诉别人你的参数设置,别人也猜不出来你到底怎么设置的呢

网友D:
有时候并不是你的模拟量的问题,而是那个I/O板的问题,换一个或者拆下来再重新装上,可能就好了。为就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而且点停止还停不下来,按了两次面板上的红色停止键才停下来。有时候重新装上I/O板也还是不好用,然后装一个新的I/O板,好用之后,再把新的拿下来,再把原先那个 I/O板装上就好了,如果还不好,就换个新的I/O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