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VFD-F不管设定多少频率, 只输出1.5HZ。

楼主(2012-06-22):
15KW的VFD-F变频器,不管设定多少频率,只输出1.5hz,电压11V,电流10-9A跳动.  面板显示 RUN  FWD 灯亮 无任何报警。

网友A:
变频器估计不行了,我也碰到过,发厂家维修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对:时空----王者之师关于变频器估计不行了,我也碰到过,发厂家维修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内容的回复:

老天保佑千万不要不行啊。至少让我可以调个最低15到20HZ出来顶一顶。 靠,要是真不行,要撞墙了。

网友B:
我擦,没报警应该没坏吧

是不是你把上限频率定死在1.5HZ了,或者有其他人搞过

网友C:
是不是设置了频率上限,恢复出厂设置。 也有可能是驱动部分问题,

楼主:
对:makou关于是不是设置了频率上限,恢复出厂设置。 也有可能是驱动部分问题,  内容的回复:

不是。恢复了出厂设置了。我最低频率设多少,面板显示输出频率就是多少,跟设定频率却无关。面板显示电压一直是11V。实际测电压感觉很不正常,感觉有正负之分,一支表笔搭上端子,一支表笔悬空反而有100多V........

网友D:
负载过重,变频器输出最低频率运转。查一下负载,可拆开负载线看一下,变频器应该可调为50HZ 了

网友E:
不要犯低级错误啊。例如运转信号接到了JOG点。电压给定接成了电流给定。多段速度2却调了多段速度3的参数。

频率上限恐怕没有人会犯这个错的,谁回去无故把频率限制到1.5?

网友F:
TX你看下是不是帯载不行啊!!

楼主:
多谢各位关心,一直没机会上网,直到现在才有机会过来看下。由于工作调动,我现在已经不在现场了,也不知道那变频器后事如何。

当初是这样的情况:我设定最低频率为20HZ,面板设定启动频率分别为30,40,50HZ,面板显示输出20HZ.但是测量输出电压依然只有11V。(而且我设最低频率15HZ与20HZ,电机实际转速基本没有什么变化)

后来我用工频启动,电机运转正常。

网友G(2012-10-19):
可能接到多段速上了,要吗就是点动频率,在检查你的模拟量是否给定的合适吗

网友H:
推测是你低频时扭矩提升设置的太大。如果扭矩提升太大,扭矩足够大,但电流也会过大 。

楼主:
据同事说有个中继坏掉了,导致频率限死。具体什么我也忘记了。变频器没坏。

网友I(2012-12-21):
我想要用VFD-M变频器来控制电机在高速和低速两个档位之间切换,准备多段速指令1接高速,频率设置50HZ,多段速指令2接低速,频率设置10HZ,不知道这样接可以吗?望大家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想要用VFD-M变频器来控制电机在高速和低速两个档位之间切换,准备多段速指令1接高速,频率设置50HZ,多段速指令2接低速,频率设置10HZ,不知道这样接可以吗?望大家指点一下,谢谢了

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