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熔保险

楼主(2012-06-22):
全控桥的快熔老是烧,但换个新的快熔又可以用上那么一阵,也不敢放大快熔,怕烧硅堆,,,

烦恼ING,有高人Q请指点

楼主:
补充说明,以上全控桥所带为感性负载

网友A:
电路设计不合理,需改进。

楼主:
我也是这么认为,但是怎么检测,哪里不合理

网友B:
多监控运行的电流,转速。要是有曲线监控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认为,但是怎么检测,哪里不合理

有图吗?

楼主:
图是有的,纸质,没有电子版的

我找个差不多的电子图,看能不能找着

网友C:
全控桥输出带感性负载,主电路直流侧最好串联一只电抗器,再与负载并联一只续流二极管。控制电路中的控制机械硬度的电流正反馈强度调的弱一点,停机锁零对数电路封锁要可靠,启动电路斜坡加长并调好限流值。现在可以断定控制电路中某个元件变值,需重调。另外保险丝烧断多次,估计全控桥内部某一桥臂元件特性变化,如导通、关断时间特性、漏电流值等不匹配。

纸质图纸扫描成图片不就OK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路设计不合理,需改进。

网友E:
建议楼主先检查一下可控硅是否有某个己经烧坏,再次就是检查一下虑波电容是否有漏电现象,如果都正常的话就再进行其它的检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