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的COM2 ,和三凌422通信出错。

楼主(2012-06-22):
触摸屏是PWS6600S-S三凌是FX1S30MR。线是买的没有问题。PWS设了COM2为422通信,9600 停止1位无效验。PLC里也设了D8120一样 ,就是通信不上。

网友A:
兄弟,海泰克PWS6600S-S触摸屏的后面是有指拔开关的···

要是没拔对的话,无论你怎么搞也是通信不上的···

我记得是链接触摸屏编程软件下载程序的时候要把那个指拔开关打上去,运行跟PLC通信时要把那个指拔开关拔下!!!

指拔开关3、4、5、6、9、10这几个建议楼主去研究一下!!!

每个指拔开关的用途如下:

楼主:
这个我有,也试过了,也不知道那出错了。

楼主:
有木有师傅教下呀,555555555

网友B:
是完全通迅不了的,如果拨号也没问题时,试下能否和电脑通迅,如果能的话,建议有备用线和PLC,代换一下看看,一般情况PLC不会有问题,问题大部分是线的问题。

楼主:
对了那个PLC MODEL CODE可选范围是0到9   ,FX1S选那个了?我测试了COM2那个通信指示灯都正常闪。但是还是有报警。上个图看看。第一个COM1下载完程序后,我关了。开了COM2和PLC  422通信。

楼主:
PLC MODEL CODE  设为6搞定

网友C:
要拨码的

网友D(2019-07-02):
看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E(2020-01-06):
引用 楼主:
对了那个PLC MODEL CODE可选范围是0到9   ,FX1S选那个了?我测试了COM2那个通信指示灯都正常闪。但是还是有报警。上个图看看。第一个COM1下载完程序后,我关了。开了COM2和PLC  422通信。

plc model code代表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