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高手能给小弟讲解“ASCII码与16进制数的转换指令”的应用?

楼主(2012-06-22):
有哪位高手能给小弟仔细讲解下这个指令的应用,“33,45,41具体什么含义,然后具体是怎么转换的,本人初学PLC,对此看不明白

网友A:
     ATH指令是将ASC||码转换为16进制码的指令,指令中的IN输入的VB30为待转换的ASC||码的首位ASC||码值,LEN的3为待转换的ASC||码为3位ASC||码(3字节数),QUT的VB40为转换后的16进制数的的最高2位数所占的一个字节,由于待转换的ASC||码为3位数,故转换后的16进制数进仅占一个半字节(ASC||码是一个字节(8位)代表一位ASC||码数值,而16进制数是4位表示一位数)。

   ASC||码“33”代表16进制数“3”,ASC||码的“41”代表16进制数的“A”,而ASC||码的“45”代表16进制数的“E”,故经ATH转换后OUT输出的16进制数为“35_1X ”,即VB40=35,VB41=4X(高4位值=4,低4位为原值)

楼主:
非常感谢哈!我再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H指令是将ASC||码转换为16进制码的指令,指令中的IN输入的VB30为待转换的ASC||码的首位ASC||码值,LEN的3为待转换的ASC||码为3位ASC||码(3字节数),QUT的VB40为转换后的16进制数的的最高2位数所占的一个字节,由于待转换的ASC||码为3位数,故转换后的16进制数进仅占一个半字节(ASC||码是一个字节(8位)代表一位ASC||码数值,而16进制数是4位表示一位数)。   ASC||码“33”代表16进制数“3”,ASC||码的“41”代表16进制数的“A”,而ASC||码的“45”代表16进制数的“E”,故经ATH转换后OUT输出的16进制数为“35_1X ”,即VB40=35,VB41=4X(高4位值=4,低4位为原值)

有不明白的我再问你哈,谢谢仁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H指令是将ASC||码转换为16进制码的指令,指令中的IN输入的VB30为待转换的ASC||码的首位ASC||码值,LEN的3为待转换的ASC||码为3位ASC||码(3字节数),QUT的VB40为转换后的16进制数的的最高2位数所占的一个字节,由于待转换的ASC||码为3位数,故转换后的16进制数进仅占一个半字节(ASC||码是一个字节(8位)代表一位ASC||码数值,而16进制数是4位表示一位数)。   ASC||码“33”代表16进制数“3”,ASC||码的“41”代表16进制数的“A”,而ASC||码的“45”代表16进制数的“E”,故经ATH转换后OUT输出的16进制数为“35_1X ”,即VB40=35,VB41=4X(高4位值=4,低4位为原值)

“ASC||码“33”代表16进制数“3”,”意思是不是在ASCII对照表中ASC||码“33”对应16进制数“3“?但是对照表中是这样啊

二进制       十进制    十六进制      缩写  解释

0000 0000    0          00            NUL    空字符(Null)

0000 0001    1          01            SOH    标题开始

0000 0010    2          02            STX    正文开始

0000 0011    3          03   ???? ETX    正文结束

0000 0100    4          04            EOT    传输结束

0000 0101    5          05            ENQ    请求

网友A:
是的,在ASCII对照表中ASC||码“33”对应16进制数“3“.

你在上面引用的是ASCII码的“00~05”。ASCII码的“30~39”。就是10进制数的“0~9”,ASCII码的“41~49”就是字母A、B、C.....H、I。用ASCII码传送16进制数,就选用ASCII码的“30~39及 41~46“,转换后变为”0、1、2、。。。9

A、B、C、D、E、F“这16种形式,正好表示16进制的16种状态。

楼主:
对:wyb2866255---王者之师关于是的,在ASCII对照表中ASC||码“33”对应16进制数“3“.你在上面引用的是ASCII码的“00~05”。ASCII码的“30~39”。就是10进制数的“0~9”,ASCII码的“41~49”就是字母A、B、C.....H、I。用ASCII码传送16进制数,就选用ASCII码的“30~39及 41~46“,转换后变为”0、1、2、。。。9A、B、C、D、E、F“这16种形式,正好表示16进制的16种状态。内容的回复:

谢了,明白了

网友C:
其实 仔细 看一下指令帮助 很好理解的,。。。。

网友D(2018-02-05):
应该是ASCII码的“48~57”。就是10进制数的“0~9”

网友E:
非常好,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