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电源开关电源设计基本常识

楼主(2012-06-22):
 电源,用通常理解的话说:是一种可以为我们电子电器提供合适电压,电流,波形与频率的转换装置!比如:直流电源,可以理解为频率为零,波形为直线的电源。交流电源,可以理解为电压交替变换(正负在两电极间转换),有频率,波形的电源!不管哪一种电源,我们都可以用微分积分数学把它在任一点时间内的值求解,且有唯一解!比如:方波,是有无数量级的正弦波组成,因此,方波可以分解为奇次谐波与牛次谐波!我们一般取值3次谐波就可以满足要求!占功率最大部分是基波。

  由于我们现在的电源采用的变压器基本上为高频磁心,所以场效应管就成为主要的功率器件!大家都明白,场管是工作在开关状态的,所以以它作为功率管,电源输出的都是脉冲方波,因此场管为功率的电源都带有很大份量的谐波与基波!对于场管为开关功率管的电源,还要明白的就是:场管所生产的损耗90%是在开通志关断的时间内生产的,因为开通与关断时间内都有一个很大的瞬间电阻!所以解决开关电源问题,其实主要的工作就是如何减小开通,关断损耗,对于谐波,我们可以通过滤波器来解决!我们还有一点要明白的就是:场管对瞬间变化的电压很敏感,所以给它供电的电源必须电压要稳定!最后要明白的就是:它的栅极电阻很大,一点点电压就可以让其开通,基本上不要求有电流。所以场管是一种电压控制元件。

  通过上述,我们明白到:要使用好场管:

  1、供电电压要稳定。

  2、控制好开通,关断损耗。

  3、适当降低栅极电阻,防止误导通。

  4、要有低通放电电路与速充电电路,因为场管是栅极有电容,其电容充电要快,放电也要快!所以要用图腾柱电路。

  我们要设计一款好电源程:

  第一:确定你的电源功率与输入电压。由电源功率选择开关管的开关电流,变压器体积,输入电压确定开关管的耐压与变压器输入圈数。

  第二 :不管何种电压,电源功率,用到场管都要有低通放电与速充电电路。

  第三:变压器要有吸收电路,把谐波吸收。

  第四:场管栅极内阻要用电阻接地拉低。

  第五:要选择合适的开关频率,保证静太损耗最小的同时,场管转换效率最高。

  第六:对于输入电压超过75V时,要考滤谐振电路作为负助功能电路。

  第七:功率过大时,要考滤PFC电路接入设计中。

  第八:驱动信号要稳定!且要有5V以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跟楼主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