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单相电机启动电容问题

楼主(2012-06-22):
   为什么加启动电容后3-4段的电流就超前1-2段的电流?难道1-2段和3-4段的电压还不是同一时间到达同样值的?

还有电容AB点的电压如何变化?

楼主:
启动电容的电流超前电压90度,也就是1-2段的电压超前3-4段的电压90度所以电机才会转动。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A:
1、启动电容与启动绕组串联,所以启动绕组的电流与启动电容的电流相同;

2、启动电容与启动绕组串联支路与运行绕组支路并联,所以启动电容与启动绕组串联支路与运行绕组支路的电压相同,为电源电压;

3、启动电容与启动绕组串联支路显容性电流超前电源电压一个角度,运行绕组支路显感性电流落后电源电压一个角度;

4、如果设计得好,启动电容与启动绕组串联支路容性电流就超前运行绕组支路感性电流90°;

网友B:
哈哈哈···随便来张单相电机正反转的图片···

网友C:
这个要看boxing就有了

网友D:
支持!!!有见解!机子的原理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