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 三菱 GX Developer 软件编不进 ZRN RVI RVA 定位指令

楼主(2012-06-22):
用 三菱 GX Developer 软件编不进 ZRN  RVI RVA  定位指令 我的PLC 选的是 FX -2N 是不是要改变PLC 类型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A:
楼主你好!首先说明下三菱FX2N系列的PLC是不支持ZRN DRVI DRVA这几个指令的···

FX2N的PLC你要用到伺服高速定位的话请用PLSY PLSR这几个指令···

你要是自己玩软件自学搞仿真的话,请在软件里面选择型号的时候改成FX1N···

详细如下图:

1、打开软件

2、错误的选择示范

3、正确的示范

4、可以顺利的输入指令程序如下:

编译之后的是清晰一点的!!!

网友A:
我的天,就这样没下文了呢

网友B:
这是正常的事情了。

网友C:
RVI RVA  这个也不对,即使是1S 1N等的,前面少个D

楼主:
谢谢 楼上

我把PLC 改成 FX 1N 指令就可以用了 可惜仿真软件 不支持 这等指令的仿真要求 提示指令不支持

看样 要学定位指令 还是要先买个FX 1N 系列的PLC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上 我把PLC 改成 FX 1N 指令就可以用了 可惜仿真软件 不支持 这等指令的仿真要求 提示指令不支持看样 要学定位指令 还是要先买个FX 1N 系列的PLC

亲,给好评呀···设为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