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12-06-22):
我公司有一个slc500的plc在运行时经常出现故障,FLT灯闪亮,并且查看处理器状态显示s:1/13主要错误中断为1,错误描述为槽3中专用I/模块发生一个常规错误,卡的故障位在模块的状态字节里被设为1.这个模块为8路模拟量输入模块。并且隔一段时间就会报警停止,拨动plc上的钥匙几次后可以复位,有时候不操作设备一段时间后也会报故障。请教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是AB的logix5吧??是不是插槽没有锁紧??---东西老了,就像人老了,犯点毛病也是经常的事。。。

网友B:
可能是模块松了,用手使劲按下

网友C: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D:
你得查看故障代码,才比较好分析...slc500比较脆弱...例如1F5aH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