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510变频器睡眠功能失效,请教大师们!

楼主(2012-06-22):
我有一台用于恒压供水一拖二的ACS510 变频器,不带PLC。前几天维护的时候,发现变频器睡眠功能失效:变频器已经达到了睡眠设置参数,但变频器一直低速运行,不睡眠,查看了设置的参数,找不到原因,不知道各位师傅是否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请赐教!在此谢过!

网友A:
休眠功能吧,估计参数没有设置对,建议问下厂家

楼主:
厂家我问过了,问不出原因,因为按他们说的参数,我设置的都对了,我其他几台变频器也都是这样设置,都能正常睡眠,而且我把变频器恢复出厂设置之后重新设置,还是老问题,很郁闷,变频器又没有任何故障代码显示。

网友B:
      ABB变频器还是可以的,你把说明书多看几遍,更改一些参数,你只设置个基本参数是不行的,你不要认为变频器很简单,其实不简单的!

网友C:
4022设7,然后设休眠频率4023,休眠延时4024,如不休眠,将休眠频率加大,休眠延时减小到个位数。也可能是选择pid 2将4122,4123,4124,设一遍。还不行,将正常使用的同型号变频器上的参数拷下来,在复制到该变频器上。这样也不行只能用外部休眠了。或换一块调制版。

        你看一下继电器输出,功能是否正常。3个继电器有没用掉的,设为频率控制继电器,3201,3204,3207.设为103,3202,3203设动作复位频率,1401设低于下限动作,然后将变频启动开关电路串联到继电器上。如用压力上限休眠3201,32043207,设为130,1401,1402,1403,设为高于上限动作。

楼主:
谢谢各位,我试试4楼后面部分的方法看看。

网友D(2015-06-09):
楼主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份你这个项目的资料给我啊,谢谢啊 qq731355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