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疼的火线,零线

楼主(2012-06-22):
各位老师,今天车间有一个设备,用万用表测火线零线之间为AC220V,进而用测电笔测火线有点,零线也有电,但设备工作正常。这是为什么?谢谢!

网友A:
一级级的往上排查。

网友B:
有线圈的用电器一般都会这样吧

网友C:
楼主测的是零线什么?   零线本身是有电流的,只是没有电压

网友D:
验电笔是数字显示的、还是氖管显示的(还有过LED的)?氖管的话,亮度如何?

既然验电笔有指示,应当可以测出对地电压,可采用适当方式测量一下零线对地电压,注意安全。

以此判别是否有异常情况。

设备能够正常工作,说明供电电源电压等级等方面,符合设备要求;

通常,只要设备本身没有故障,零线电位的高低,不会影响设备的工作。

但是,若果真存在漏电等情况,将存在安全隐患,必须排除。

还有,注意一下供电系统的型式,设备外壳等是否采用了正确的保护方式。

网友E:
零线带电在生活中非常普遍,零线上确切说要保证零电势很难。

网友F:
零线不能保证零电位还是零线吗?

之所以有这样的事,是因为长期以来供电施工没重视零线。现行多个标准都对零线有相应的要求,有些情况要求零线的截面是相线的2倍,做到了吗?我在有些工厂看到给设备供电就做三根线,接零保护怎么办?

网友G:
1.检查一下零线有没有虚接

2.供电系统很关键的,如果零线和接地线混用的话,也有这种情况的!

网友H:
零线对地是不是没有电压?

网友I:
更换零线,零线有虚接处,带负载后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J:
“头疼的火线,零线”

1、先检查进线零线是否正常?

2、如果进线零线正常,那么就是你们车间的问题;

3、零线带电,一般非故障原因是零线电流大、截面小造成的;

4、零线带电,一般故障原因是接触不良等!

网友K:
设备的电源线是不是比较长,零线带电零线有虚接处

网友L:
两线并在一起走的距离长了,零线就会有电,两线间会有电容产生

网友M:
如果是经过设备出来的,有可能检测的时候是有电的

网友N:
  楼主所说的  零线也有电?  是什么 状态,如何测量其带电的?

其实在工作场所, 零线与相线一样都有电, 只是你的零线对地电压有多少?

网友O:
哈哈 这个没有神马滴。

更换电线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P(2012-07-30):
多半原因是零线接触不好所致。可检查下刀闸处零线接点螺丝是否松动或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