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7变频器报警RR

楼主(2012-06-22):
经测,模块没问题,请问是主板上的问题还是驱动板,请问是哪一快电路出了问题,求助。

网友A:
G7的设计是这样的,制动单元开启的时候,DSP要检测制动电阻情况,也就是在制动电阻2头接了个限流电阻和一个光耦反馈一个开关量到DSP,

DSP上面是检测一个开关信号,而驱动板上面就是那几个限流电阻和一个光耦。

你可以先判断制动IGBT是否正常,然后沿途一路找到DSP。